[新手园地]
助学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2-22):
我自己建的工程,编译到板子没反应,看例程建了好几次,编译没问题,就是板子没反应。
不知道KEIL哪里没配置对?
    原例 助学板入门实验2 GPIO实验.zip (3.18 MB)     这个助学板可以运行
我自己建的
还一个就是ICE的下载器的问题,弄了一次升级降级之后,就不能很好连接了,一直在检测.....

    一直没搞定,只好弄出来求救了.....

网友A:
换5320版本看看。

网友B:
楼主问题我也遇到啦 ,今晚刚刚解决要将Nulink上的一个102电阻换成100Ω的如图:

再到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4b47b09d-b116-4ccd-aa85-31e261a87d30
下载最新的ICP然后连上NULINK更新韧体为5320
之后就可ICP下载了
也不知道这样解决是不是彻底,但至少ICP没问题了,但我的isp下载还是连接不上,还请9G解答

楼主:
谢谢9哥和zxcscm的回复,

网友C:
这个跟我一开始有点像啊,你看看我的第二个帖子,我上次也是搞了好久..

楼主:
5# zjsyjbb 不一样,没ICP只是不能仿真,不影响下载,之前是好的。你帮我看看我工程哪里有问题,弄得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谢谢啊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最近忙着考试呢..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哪里有问题??是软件还是硬件啊??你的工程最好简化下,把不必要的程序删掉..

楼主:
7# zjsyjbb 主要我是想知道我建的工程哪里有问题,哪些是不必要的程序?

楼主:
恩,最新成果:屏蔽ADC和UART后,程序可以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最新成果呢??没有啊..目前我不知道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但是软件方面第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你的工程没有配置好..你再检查下你建立的工程,具体你可以看看我的第一个帖子.另外我感觉你的工程太复杂了,还是一个一个模块搞吧,非常需要再简化下.目前我发现这几个问题.我要上课去了,还要考试,最近很忙..你应该也是大学生吧??大几啊?

楼主:
恩,我大专大二。我只是简单的试着自己建工程,上面的那个工程,我去掉ADC和URAT后,板子可以看到灯亮(但按键失灵);原工程在板子上可以完好运行。单独自己建了个UART的,也没问题,就是这几个在一起,编译通过,但下载到板子没反应的......

网友D:
我自己建了工程在140系列板上运行可以~
KEIL也提示升级,不过我懒得去升(其实是懒得找,它只给出了新塘网站首页,也没连接到资源地址)~
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