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警告!!!!!!

楼主(2011-12-22):
我的stm32的工程报警如下:
Warning[Pe368]: class "<unnamed>" defines no constructor to initialize the following: const member "<unnamed>::CPUID"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vuc32 CPUID;
  vu32 ICSR;
  vu32 VTOR;
  vu32 AIRCR;
  vu32 SCR;
  vu32 CCR;
  vu32 SHPR[3];
  vu32 SHCSR;
  vu32 CFSR;
  vu32 HFSR;
  vu32 DFSR;
  vu32 MMFAR;
  vu32 BFAR;
  vu32 AFSR;
} SCB_TypeDef;

那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呀?怎样能把这个警告搞掉,类似的还有很多!多谢!

楼主:
求助呀,谁知道怎么把这个警告弄掉,多谢了,我用的是IAR5.4,多谢多谢!

网友A:
是不是使用的库有问题?

楼主:
应该是使用库的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哪个函数包含的问题了,很奇怪!

网友B:
缺少构造函数初始化只读属性的变量
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初始化看看
还不行就找编译器的手册

网友C:
vuc32 CPUID;

这个是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A:
vuc32  = __I uint32
你看看__I被定义成 volatile 还是 volatile const了
是后者就有问题了!

网友D:
估计是定义为了const
那样就不行咯
const类型只能在初始化的时候赋值。而你初始化的时候没有给值就会出问题。话说结构体里搞什么const成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