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单片机 用flash magic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1-12-22):
用的飞利浦P89V51RD2 下载时候错误提示: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specified baud rate。Try reducing baud rate.。。。。。Reset the hardwave into ISP mode again.波特率改过了 换所有的都不行不知道如何解决 多谢

网友A:
P89V51RD2的Reset pin 被 ISP 软件控制了吗?

楼主:
P89V51RD2的Reset pin 被 ISP 软件控制了吗?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如何用Flash Magic控制reset 引脚,不是只有手动复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用 DTR 控制Reset pin。   如手动复位, 必须在 400ms内 (11 Mhz),  发出 55H

网友B:
用串口调试手定时发U字符,时间短一点,启动自动发后,按下单片机复位键。如果有返回,说明单片机工作了,且运行了ISP固件,问题在波特率自适应不成功,如果没返回,查电源,复位,晶振,芯片是否有ISP代码等几个要点,如果返回U字符,那你应该能下载成功的。
按位复位键不松,点读ISP菜单的读ID子菜单,提示复位信息出现后松开复位键,这样比较容易成功。

楼主:
问题解决了,直接用从DTR引线到RST脚后,就正常了,感谢中……

网友C:
对头,hotisp支持dtr,rts控制

网友D(2012-02-16):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原来是这样啊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