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大侠帮忙看哈这个程序

楼主(2011-12-22):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0x82,0xf8,0x80,0x90};
int data globe_x;
void add(void);
void subb(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while(1)
    {
    add();
    display();
  subb();
if(globe_x>999){globe_x=0;}
}
}
void add(void)
{
globe_x=globe_x+3;
}
void subb(void)
{
globe_x=globe_x-2;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dei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P0=SEG7[globe_x/100];
P2=0xfb;
delay(1);
P0=SEG7[globe_x%100/10];
P2=0xfd;
P0=SEG7[globe_x/10];
P2=0xfe;
delay(1);
}
}

这个程序在目标板上怎么没有任何反应?求各位大侠解决哈   申明板子是好的

楼主:
在线等   急急   我是新手

网友A:
写的乱七八糟,Lz最好是写成单独的模块,容易看。比如延时模块,显示模块。。。也容易调试

网友B:
void deiay(void)   都错了  还真有点乱

网友C:
while中不需要放add();display();subb();这三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