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GPIB与安捷伦仪器连接电脑,自动化测试平台

楼主(2011-12-22):
公司现有安捷伦仪器频谱分析仪E4402B,
想搭建自动化测试平台.不知从何下手

我的理解:

1.购买GPIB转USB转接线
2. PC装驱动(这个驱动从哪里来呢)
3.查找安捷伦仪器编程指南,把用到的命令找出来,做一个 协议,(看得头晕,编程指南里面那些什么语言啊,cpld?)

4.软件工程师根据 我给出的协议,编写上位机软件,实现自动化测试平台.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相关的上位机软件需要购买,技术支持去找仪器生产商。另外,自动测试平台能否只靠仪器本身实现要看具体的测试项目和需要的辅助功能是什么。

网友B:
是啊, 让技术支持去找仪器生产商。是个好办法,
只是估计楼主要的是仪器直接接入设备, 跟自己的系统整合成整体.
这样的软件估计只能自己完成了, 一定蛮辛苦了.

网友C:
粗略地看了一下我的RIGOL信号发生器,它的驱动部分使用NI的仪器平台,之后建立起一些标准接口,可以与仪器通讯。上层可以用VC/VB写应用,也可以用NI的LABVIEW之类的工具写。可惜的是,我找不到它的驱动程序,它是用NI的驱动,售后支持的小妞儿把我支持的发蒙,貌似我很笨一样。哎。。

问问厂家,会给你一个大概的思路。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

从安捷伦那里了解了下,

从它的编程指南里找命令,

1.设置参考电平:
Set Reference Level to the Marker Value,p252
:CALCulate:MARKer[1]|2|3|4[:SET]:RLEVel
:CALCulate:MARKer[1]|2|3|4[:SET]:RLEVel

2.设置带宽:
Set Span to the Marker Value,p252
:CALCulate:MARKer[1]|2|3|4[:SET]:SPAN
Marker, Delta, Marker –>, Mkr Δ –> Span

3.设置中心频率点:
Set Center Frequency to the Marker Value
:CALCulate:MARKer[1]|2|3|4[:SET]:CENTer
Marker –>, Mkr –> CF

4.Define Peak Search
:CALCulate:MARKer:PEAK:SEARch:MODE PARameter|MAXimum
:CALCulate:MARKer:PEAK:SEARch:MODE?
Peak Search (or Search), Search Criteria, Peak Search Type, Max Value|Excursion & Threshold

5.设置起始频率点:
Set Start Frequency to the Marker Value ,p253
:CALCulate:MARKer[1]|2|3|4[:SET]:STARt
Marker –>, Mkr –> Start

6.设置起始频率点:
Set Stop Frequency to the Marker Value ,p253
:CALCulate:MARKer[1]|2|3|4[:SET]:STOP
Marker –>, Mkr –> 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