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急急急

楼主(2011-12-22):
我在用xps,修改了一下verilog文件,想重新生成比特流,在hardware下有选项,我是要clear netlist就行了,还是需要clean bits还是clean hardware?然后再生成比特流?各位大侠谁知道啊,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要Clear netlist, 不过不能信我,因为我对这个EDK还有是很蹩脚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EDK版本,10.1最好先clean什么的,在generate
我现在用11.5,不再那么做,没发现问题,直接rescan->generate netlist->generate bitstream

网友A:
回复 网友A:
:L
引用 网友C:

怎么了?

楼主:
受教了,我的是12.1的

网友A:
你用最彻底的,肯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