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网上的t5557 4095 code

楼主(2011-12-22):
我参考了网上的代码,还是不能读取数据,错误可能是因为先要配置5557的配置位

但是一旦配置错了,将无法改变,那位用过cpu是华邦的365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91/sourcecode/comm/352059/T5557/main.c__.htm

网友A(2013-03-22):
   先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确定EM4095解调出来的波形的类型,在根据这种类型去读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