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1-12-22):
有两台电脑A,B
其中A作为上位机,B用于给下位机下载程序(上位机程序是我写的,下位机的设备和程序都不是我做的)
上位机的程序经过测试没有问题(我用一个usb转串口和计算机A的串口相连,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首发正常)
下位机的程序也经过调试没问题(我一个同学用电脑B与下位机通信,收发正常)
还做了一下测试:将电脑A和B进行串口通信,收发正常(证明串口线和串口是好的)。
  波特率都为9600/115200(我都测试了),奇偶校验的设置,数据位设置均相同。
现在的问题是:
  上位机A和下位机通信,一点反应没都没有。我google了一下说因为上位机和下位机没工地,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导线的一端节下位机的地,另一端接到与电脑相连端的串口线的地,是通的,不知道这能不能说共不共地。

网友A:
你换一个好一点儿的USB转串口吧,或者你把你的软件装在B机上,然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