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1. 如果我的power trace与低速信号在相邻层,而且重合会有影响吗?如果是与高速信号重合呢?
2. 关于Power via,怎么判断多大的power要几个via?

网友A:
1 低速信号没什么关系,高速信号的话,相邻层走线最好不要平行,会导致耦合串扰
2 过孔大小和电流有正比关系,具体的可以去看有关信号完整性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