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拓扑结构详解

楼主(2011-12-22):
主回路—开关电源中,功率电流流经的通路。主回路一般包含了开关电源中的开关器件、储能器件、脉冲变压器、滤波器、输出整流器、等所有功率器件,以及供电输入端和负载端。
  开关电源(直流变换器)的类型很多,在研究开发或者维修电源系统时,全面了解开关电源主回路的各种基本类型,以及工作原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开关电源主回路可以分为隔离式与非隔离式两大类型。
  1. 非隔离式电路的类型:
  非隔离——输入端与输出端电气相通,没有隔离。
  1.1. 串联式结构
  串联——在主回路中开关器件(下图中所示的开关三极管T)与输入端、输出端、电感器L、负载RL四者成串联连接的关系。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T导通时,输入端电源通过开关管T及电感器L对负载供电,并同时对电感器L充电,当开关管T关断时,电感器L中的反向电动势使续流二极管D自动导通,电感器L中储存的能量通过续流二极管D形成的回路,对负载R继续供电,从而保证了负载端获得连续的电流。

  串联式结构,只能获得低于输入电压的输出电压,因此为降压式变换。例如buck拓扑型开关电源就是属于串联式的开关电源http://www.eetrend.com/blog/100019740
  上图是在图1-1-a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LC滤波电路。其中L是储能滤波电感,它的作用是在控制开关K接通期间Ton限制大电流通过,防止输入电压Ui直接加到负载R上,对负载R进行电压冲击,同时对流过电感的电流iL转化成磁能进行能量存储,然后在控制开关T关断期间Toff把磁能转化成电流iL继续向负载R提供能量输出;C是储能滤波电容,它的作用是在控制开关K接通期间Ton把流过储能电感L的部分电流转化成电荷进行存储,然后在控制开关K关断期间Toff把电荷转化成电流继续向负载R提供能量输出;D是整流二极管,主要功能是续流作用,故称它为续流二极管,其作用是在控制开关关断期间Toff,给储能滤波电感L释放能量提供电流通路。
  在控制开关关断期间Toff,储能电感L将产生反电动势,流过储能电感L的电流iL由反电动势eL的正极流出,通过负载R,再经过续流二极管D的正极,然后从续流二极管D的负极流出,最后回到反电动势eL的负极。
  对于图1-2,如果不看控制开关T和输入电压Ui,它是一个典型的反г 型滤波电路,它的作用是把脉动直流电压通过平滑滤波输出其平均值。
  串联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uo的平均值Ua为:

  1.2. 并联式结构  并联——在主回路中,相对于输入端而言,开关器件(下图中所示的开关三极管T)与输出端负载成并联连接的关系。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T导通时,输入端电源通过开关管T对电感器L充电,同时续流二极管D关断,负载R靠电容器存储的电能供电;当开关管T关断时,续流二极管D导通,输入端电源电压与电感器L中的自感电动势正向叠加后,通过续流二极管D对负载R供电,并同时对电容器C充电。    由此可见,并联式结构中,可以获得高于输入电压的输出电压,因此为升压式变换。并且为了获得连续的负载电流,并联结构比串联结果对输出滤波电容C的容量有更高的要求。例如boots拓扑型的开关电源就是属于并联型式的开关电源。  并联开关电源输出电压Uo为:    boots拓扑输出电压Uo:Uo=Ui(1+D/1-D)=Ui(1/1-D)(D 为占空比)  1.3.极性反转型变换器结构(inverting)  极性反转——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极性相反。电路的基本结构特征是:在主回路中,相对于输入端而言,电感器L与负载成并联。(也是串联式开关电源的一种,一般又称为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工作过程与并联式结构相似,当开关管T导通时,输入端电源通过开关管T对电感器L充电,同时续流二极管D关断,负载RL 靠电容器存储的电能供电;当开关管T关断时,续流二极管D导通,电感器L中的自感电动势通过续流二极管D对负载RL供电,并同时对电容器C充电;由于续流二极管D的反向极性,使输出端获得相反极性的电压输出。  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输出电压Uo为:    由(1-27)式可以看出,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与开关接通的时间成正比,与开关关断的时间成反比。  2. 隔离式电路的类型:  隔离——输入端与输出端电气不相通,通过脉冲变压器的磁偶合方式传递能量,输入输出完全电气隔离。  2.1. 单端正激式 single Forward Converter(又叫单端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 )

DC/DC电源变换器的拓扑类型
  0 引言

  本文的第一部分为“DC/DC电源变换器拓扑的分类”,第二部分是在参考美国TI公司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新增加了各种DC/DC电源变换器的主要特点及PWM控制器的典型产品,另外还按照目标对电路结构、波形参数和汁算公式中的物理量作了统一。本文的特点足以表格形式归纳了常见DC/DC电源变换器的拓扑结构.这对电源专业的广大技术人员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技术资料。
  1 DC/DC电源变换器拓扑结构的分类
  DC/DC电源变换器的拓扑类型主要有以下13种:
  (1)Buck Converter降压式变换器;
  (2)Boost Conyerter升压式变换器;
  (3)Buck—Boost Converter降压/升压式变换器,含极性反转(Inverting)式变换器;
  (4)Cuk Converter升压,升压串联式变换器;
  (5)SEPIC(Single Endcd Pdimary Inductor Converter)单端一次侧电感式变换器;
  (6)F1yback Converter反激式(亦称回扫式)变换器;
  (7)Forward Converter正激式变换器:
  (8)Double Switches Forward Converter双开关正激式变换器;
  (9)Active Clamp Forward Converter有源箝位
  (0)Half Bridge Converter半桥式变换器;
  (11)Full Bridge Converter全桥式变换器;
  (12)Push pull Convener推挽式变换器:
  (13)Phase Shift Switching ZVT(Phase Shift Switching Zero Voltage Transition)移相式零电压开关变换器。
2 常见DC/DC电源变换器的拓扑类型  常见DC/DC电源变换器的拓扑类型见表1~表3所列。表中给出不同的电路结构,同时也给出相应的电压及电流波形(设相关的电感电流为连续工作方式)。PWM表示脉宽调制波形,U1为直流输入电压,UDS为功率丌关管S1(MOSFFT)的漏一源极电压。ID1为S1的漏极电流。IF1为D1的工作电流,U0为输出电压,IL为负载电流。T为周期,t为UO呈高电平(或低电平)的时问及开关导通时间,D为占空比,有关系式:D=t/T。C1、C2均为输入端滤波电容,CO为输出端滤波电容,L1、L2为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