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LTpspice

楼主(2011-12-22):
刚用LTSpice仿真了一个高频振荡器,效果不错file:///C:/Users/CPL/Pictures/LTSpice%E7%94%B5%E8%B7%AF%E5%9B%BE.PNG

楼主:
怎么插入截图啊?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这是仿真图形

楼主:
LTspice 是免费的,只是元器件比较少,但是用户自己可以建元件

楼主:
今天新建了一个uA741,并对其进行了仿真

楼主:
改变R1a=18K,仿真图为

网友A(2013-01-25):
有木有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