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测电网交流电压如何无比准确的计算出的频率的?

楼主(2011-12-22):
今天拆一块挺NB的三相交流电压表,测电压和频率啥的都挺NB的,想学学测频率的电路的,结果拆了半天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专门的测频率电路,难道是根据测的交流电压值算出来???

这这这 —— 咋算的啊?还算的那么准?表里的CPU是 MSP430F149 !要算三相交流电压、电流、有功、无功,居然还要算传说中的 FFT(31次谐波),这啥片子啊这么NB???

问题是,这频率咋算出来的呢???

网友A:
有AD就能算出来,FFT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问题我简单的想过:50hZ的频率,要测到精确0.01HZ,得采多少点啊?这个片子算得过来吗?它还干好多事情的!

网友A:
我估计它是有选择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起干,你只能N选1

网友B:
50hZ的频率 跟8兆的cpu频率,还差一段距离,这完全用cpu根据高低电平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C:
思路不对
一般用一个锁相环电路1000倍频后得到0.01Hz精度,1只cd4046,2只cd4518搞定

楼主:
T叔:这个设备里并没有其他任何信号处理电路了,我自己解析过它的电路,不复杂,频率应该是纯粹算出来!
该设备的手册上标称精确到 0.01Hz,我实际测下来误差很小,所以好奇!

网友C:
莫非cpu里带PLL电路,哈哈,舍近求远,令人费解

楼主:
倒也不是舍近求远,如果能靠软件算出来的,当然比用硬件实现要好

网友C:
非也,非也
软件开发需要成本,软件的支持(ROM)也需要成本.
所以当硬件方法不是很复杂的话,应该综合权衡利弊,这样才能赢取更大市场.

楼主:
哈哈,T叔说的极是 —— 可惜一般企业的老板不这么看,软件是一次性投入,能用程序实现的东西当然不能用器件、哪怕器件再简单再便宜(毕竟只要有器件,就有焊接、损坏的可能)!

楼主:
实际上软件是否真的能做到一次性投入,还真不好说,但绝大部分老板就是这么认为的 .........

网友D:
楼主这块装置不会是我开发的吧?哈哈,开玩笑的,我用过F449。频率就是采用过零点检测做的,精度没问题,不过能算到31次谐波?这个很牛,8M的CPU算31次谐波还是有难度的。楼主有兴趣可以测试下在加多次谐波后的频率是否准确。。我之前做的没有谐波时精度很高,谐波很大时过零点检测不是很准确,导致频率测量误差会变大一些。

楼主:
楼上的方法我感觉不太可取!客观的说,测频率的电路确实值不了几个钱,为了省这几个钱而舍弃精度,不可取!

应该还有更好的计算方法,正研究中!

网友:
一个放大器器做成比较器,然后一个计数器一个定时器足以,用同步锁相的原理测出的

网友E:
还是比较牛X的

网友F:
是不是没看出来啊

网友G:
换点积分,没积分,下不了东西

楼主:
是不是没看出来啊
引用 网友F:

电路全解析出来,很简单,还不至于看不出来,确实没有专门测频率的电路,应该是算出来!

网友H:
有过零检测电路的吧!

楼主:
有过零检测电路的吧!
引用 网友H:

也没有!

网友I:
根据采样值软件找过零点

楼主:
楼上的算法比较理想化,因为实际电网是有不小的谐波的,一旦有谐波,这样的算**有很大的误差,而且就算没有谐波,找最高点和过零点,也会受到采样误差的影响而导致结果有误差。

网友J:
可以在采样值里找过零点
过采样

楼主:
在采样值里找零点,感觉不可取!毕竟各种采样误差,导致的结果肯定精度不高!

网友K:
31 次谐波, 意味着 64 点采样。采样频率为 50*64 = 3200

我用 16 点的采样就达到了 0.01hz, 64 点做到 0.005以下是没有问题的。计算频率可以用两种方法:
1) 过零检测,同时过零点线性插值;
2) DFT 相角差。递推 DFT 计算量很小,同时可以计算出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兄弟你一般用哪种?或者说你推荐用哪种?

网友K:
两种都用。

DFT 本身就是滤波器,频率计算的精度比过零法还高,而且不怕干扰噪声。问题是频率计算范围较窄,对于三相电压,dft 范围只能从 25hz 到 75hz, 单相更窄;过零法理论上可以从 0 到 采样频率。

使用DFT, 可以轻易地计算出有功、无功功率和电流电压的幅值。具体计算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A:
插值法只是分析分辨率提高而已,除非是在线性函数里插值,物理精度不好说。

网友L:
to 27楼,
如果要算31次谐波,用DFT算法,RAM大约要多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L:

3200采样频率,50hz分辨率,至少需要64个点

网友L:
LS,完成这个算法单片机RAM需要多大?
我没在单片机上跑过DFT算法,
按照“3200采样频率,50hz分辨率,至少需要64个点”
这个要求在单片机上实现DFT算法,大约要多大RAM?
一般单片机的RAM好像都不够啊

网友M:
疑问:3200采样,64个点,频率分辨率应该只有3200/64=50Hz,远达不到0.01Hz?

网友N(2015-02-06):
27楼逗我们么?你3200的采样率。采64个点能分辨到0.01HZ?难道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O(点评):
逗比再现?

网友P:
ATT7022 三相电能专用计量芯片

ATT7022 三相电能专用计量芯片1.pdf

网友O:
是计量蕊片做的吧,用430做31次,肯定不行,(每秒一次更新),我用STM32F103都有点难算64点的FFT。必须要用DSP算。实际上计量蕊片就是DSP,外面430只读结果而已。

网友Q:
测周期算频率!测比较低的频率常用的方法。

网友R(2016-11-08):
引用 网友A:
有AD就能算出来,FFT就可以了

怎么用FFT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