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简易调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2):
现有一风扇须进行两档调速,风扇是交流220V,35.5W,现打算直接串接电阻,通过旋钮切换电阻来调速,不知是否可行,望能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算过电阻的耗散功率吗?

楼主:
LS有啥好办法呢,要简单一点,就是串接电阻或电感之类的
采用电阻的计算如下:
一共两档,一档是不加电阻,二档是通过增加电阻使风扇功率减半
I=p/u=35.5/220=0.16A
R(风)=U/I=220/0.16=1375欧姆
风扇功率减半时I2=0.08A
因此所串接电阻为1375欧姆
P(R)=I2R=0.08*0.08*1375=8.8W
最终选择时根据实际阻值及功率进行适当调整,这样看来电阻体积不小啊

网友B:
一般用电感

楼主:
电感怎样选择呢,有专门的调速用电感吗

网友C:
6楼:
分档调速的台式或落地式电风扇,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一个铁芯电感,多档速度是靠电感抽头。

网友D:
遥控或者电子按钮控制的风扇,电机是多抽头的。
如果用可控硅调速,没有速度反馈的话,速度变化很差,不线性,很难控制。

网友E:
串接个二极管不就好了?但要看你对转速要求高不,如只要求快和慢档此方法最简单!

网友D:
LS,串联二极管电机会烧掉的。

网友F:
再加个续流二极管呢?

楼主:
串接二极管试过了,基本上就不转了,太慢太慢了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如果是串接电感,该选多大的

网友G:
电阻功耗小的话可以,也可以晶匝管进行调节

楼主:
现在打算用电抗器来调速,当没找到具体规格,哪位大虾用过,有规格,能有厂家最好了

网友H:
淘宝买一个就完了。

网友I:
不可以串电阻,要么串个专用的多抽头电感,这是传统做法,也可以用可控硅调相来实现无级调速。

楼主:
我只要两档就可以了,不需要无级调速,用电感就行了,春阳,那这个参数如何选择呢,是不是只要计算感抗就可以了

网友J:
估计现在还有吊扇的调速器,五档的,电感

网友K:
有一种叫交流调压器的大电感,楼主买那个保证可用.

怀疑楼主拿这个是去写研究生论文.

网友L:
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