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哈我的电子时钟仿真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22):
不知道怎么回事,和别人的程序一样的 怎么别人的可以 我的就不行呢
先看看硬件
  我用的是共阴的 这样连有问题么
   还是其他的什么有问题啊

楼主:
额 后面部分是用的网络标号连线方式、、可能看不清 不过应该能看的懂吧

网友A:
看不懂,电路图上,细节决定成败,本来就喊大家不要仿真学电子,结果楼主仿真还不认真画。

楼主:
、、、、这哪里画的不认真哟

网友A:
楼主看下整体感觉就知道了。

楼主:
额 用的总线啊,我这个图很简单呀 感觉不需要吧 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用的通用板,这样画到时候焊板子可以一一对应,比较容易!
  还是帮我说说共阴连接有什么问题好么

网友A:
态度决定了你要出问题。

楼主:
你什么意思啊  觉得自己很牛b么?稀烂的一b

网友A:
你什么意思啊  觉得自己很牛b么?稀烂的一b
引用 楼主:

楼主你这么牛了还来这里提问干嘛,我好心教你方法,你就这样~~?我只有怀疑你人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