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320x2407定时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22):
1.当CPU工作于40MHZ时,对于16位的计数器,最大定时时间为多少?(希望能给个计算公式)
2.当预分频为128时,定时时间最大为多少?
3.什么叫预分频
麻烦大家帮助一下小弟,小弟是初学者

网友A:
1.不一定,要看指令周期和机器周期是不是一样的,16位的定时时间就是从0计到65535的时间,一个指令周期,计数变量+1,如果指令周期和机器周期一样,最大定时时间就是65535/40M。
2.预分频是计数器使用的时钟是由CPU时钟分频多少得到的,如果是128的话,就是计数时钟是40M/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