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作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电机出现抖动问题

楼主(2011-12-22):
实际电路是采用如图的接法,但不知为何一上电,电机就出现严重的抖动问题,此时电流达到1A左右。其正常工作电流为200ma左右。实际测试各点工作电压都正常。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肯请哪位能够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用所有的细分驱动的芯片的控制器, 上电都有抖动问题(目前据我所知).
原因是: 上电时, 芯片不知道原来电机的位置, 所以默认为 HOME 的位置, 这个位置和实际电机相位位置完全符合的概率比较低, 如果电机不在 HOME 位置, 那么芯片上电将强制电机到 HOME 位置, 这个过程会导致电机上电抖动.
这没有好的办法, 不过有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上电时采用低电流(我们常叫半流模式), 可以减小抖动.

网友B:
记号。楼上分析不错

楼主:
谢谢airwill的回答。问题已解决,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线接触不良导致工作不稳定,左右摆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我貌似看过,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开源出来的电路。呵呵~~~

网友D(2014-11-28):
二楼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