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版图和IC布线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1-12-22):
PCB版图和IC布线有什么区别

MENTORBoard Station系列工具软件
CADENCEAllgro系列工具软件
我想问问上面这两个软件是做什么用的,
谢谢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cadence的就是电路板布局布线,还有仿真的!

网友B(2013-01-22):
百度上有自己看很详细的

网友C:
工艺规则不一样。虽然同是cadence系列软件。但是cadence 的IC设计软件是在unix下的,无windowns下。 cadence的SPB套件有windowns下的有unix下的。

网友C:
cadence做板级设计的软件有 Orcad(原理图) concept-HDL(原理图) allegro(PCB),做IC的 composer(IC原理图) vispxxxxx(IC版图名字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