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1-12-23):
哪位高手帮我算下 VOUT

网友A:
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B:
OP1做了一个阻抗变换,后面的4个电阻类似一个电桥结构,OP2/OP3/OP4构成一个仪表放大器结构,VR2给OP4的同相端提供一个偏置电压。

具体多少,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仁兄 这个偏置电压 允许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请问仁兄 这个偏置电压 允许范围是多少呢
引用 网友C:

在OP的电源电压范围内都可以,但要考虑放大指标要求,则就要认真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