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焊接,焊点总有一个小尖,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23):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低了!锡没充分融化,没有变为液体,在成为半胡状时,拿起烙铁,就会带出一个小尖尖!

网友B:
温度高了但时间太长,助焊剂都挥发光了,也会带出小尖尖,一般为3秒,自已数3下,哈哈

网友C:
焊锡不好也会这样的

楼主:
焊锡用的优质焊锡,焊台温度350度.后来我调到400度,还是有尖尖

网友D:
同意3楼

网友E:
焊接时间过长 。

网友B:
跟你的动作手势也有关,烙铁尖应该先加热元件引脚及铜箔,然后才送焊丝,注意,焊丝不要往烙铁头上支,而是支到元件引脚及铜箔交界处,这样焊丝里面包裹的助焊剂就不易事先挥发掉了.
熟练后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流水线上的打工MM用大刀头拖焊,配合勿要太默契哦.

网友F:
烙铁头放在焊接处太久了,助焊剂挥发完了!建议在3S内!

网友G:
可能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温度高,而且接处时间太长, 就会这样,

网友H:
本质上是助焊剂的问题,焊锡缺乏流动性后因粘性和表面张力导致的。

网友I:
假设元器件“上下”放置,烙铁向左或右方向清理一下就没有尖尖了。
或者当烙铁离开焊盘时,水平方向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