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_Write写一个字节数据问题

楼主(2011-12-23):
看手册上GPIO_Write(GPIOx, u16 Portval),一次写整个接口16位的数据。
而我现在只需要一次写一个字节(8位),用于向LCD发送数据.为了不影响另外8位上的数据,先读出再写(为了提高速度直接用寄存器操作):
u8 data; u16 temp;
temp =0xFF00 &(GPIOB->ODR) ; //读出暂存高8位的数据
GPIOB->ODR = (data |temp);      //同时写入16位的数据
然而速度还是比较慢,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其他更高效的方法。

楼主:
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楼主:
问题解决用BSRR.

网友A:
这样做,不可能会觉得慢吧,至少肉眼感觉不出来才对,都上M的速度了

网友B(2013-05-07):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用BSRR.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