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好,问一个MOSFET驱动器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23):
为什么MOSFET驱动器(型号UCC37325)的仿真模型不能用负电压?
不就是电源,地,和信号源的基准同时降低么。我只有6分。

网友A:
你好:

   所说的“不能用负电压”是指输入的电压不能为负的意思?还是指输出?

UCC37325可以用来驱动P管或者N管的。详细请看手册的第6页的说明。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ucc37325.pdf

http://www.ti.com.cn/product/cn/ucc37325

网友B:
好细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