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了,一个镍氢电池恒压恒流充电电路

楼主(2011-12-23):
各位高手,因一条充电线路上要并联10组蓄电池,为每个蓄电池提供的充电电流最大只能提供30mA的涓流充电电流,蓄电池长期在线待机充电,短时间每个蓄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小于等于600mA,采用恒压恒流充电,蓄电池采用的是镍氢9.6V/1100mA/h,这对镍氢电池有什么要求?但几乎所有镍氢电池技术参数中涓流充电电流最小要50mA以上,这种充电电路充镍氢电池能充满吗?会过充吗?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30-50mA已经不是涓流了,自然充满没有问题,但楼主的电路不行,会过充的,长期过充则会损坏电池,必须加电压判别改恒流为恒压,最后转为涓流,涓流是uA级的,能自动断开更好。

网友A:
另外,在论坛提问不要动不动说什么“没人知道”之类的无礼言辞,你这个问题在本站知道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你这么说,反而没人会帮你了,吃亏的只会是你自己。
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B:
可以做一个限制电压的恒流源

楼主:
多谢4楼老师的回复,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C:
浮充应该是限制电流的恒压。

网友D:
给你借鉴个镍氢电池的充电电路
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发图片和文档,嘿嘿
要资料加我Q吧:2542106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