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镍氢电池恒压恒流充电电路请教!

楼主(2011-12-23):
各位高手,因一条充电线路上要并联10组蓄电池,为每个蓄电池提供的充电电流最大只能提供30mA的涓流充电电流,蓄电池长期在线待机充电,短时间每个蓄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小于等于600mA,采用恒压恒流充电,蓄电池采用的是镍氢9.6V/1100mA/h,这对镍氢电池有什么要求?但几乎所有镍氢电池技术参数中涓流充电电流最小要50mA以上,这种充电电路能满足要求吗?能保证电池充满容量不下降吗?

网友A:
弄个电容缓存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主,加电容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加到LM334前的充电电源是不是可以采用脉冲的方式?

楼主:
多谢2楼,加电容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加到LM334前的充电电源是不是可以采用脉冲的方式?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不行的,你这个是恒压,直接用DS2715得了,一颗芯片搞定,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你没看清我的要求:(一条充电线路上要并联10组蓄电池,为每个蓄电池提供的充电电流最大只能提供30mA的充电电流,蓄电池长期在线待机充电)。

网友B:
那就用3颗DS2714,每颗管4组,电流可设置。关键是长期充,镍氢不用浮充的,又不是铅酸。

网友C:
均流电流小对电池害处更加小,纵使我不是做电池的,
可以这样推断,均流小->再小->。。。就是充完后放到一边储藏,难道你还不能让我把充满电的电池储藏一段时间吗?
所以,你应该从每天电池消耗的电流去评估,电池放电电流是多少,自放电是多少,只要30ma比这些电流之和大到1.5~2倍就差不多了。

网友D:
电池出厂后寿命就进入倒计时,只要使用中不过充过放即可,这个电路适合你: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把稳压二极管加到二极管后面与电池并联效果还会好些吧?自身功耗会小些吧?

网友D:
多谢楼上的朋友,把稳压二极管加到二极管后面与电池并联效果还会好些吧?自身功耗会小些吧?
引用 楼主:

正好相反,稳压管的漏电流远大于开关管,会在停电时增加无谓的电池能量消耗。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组装电路测试一下!:)

楼主:
13楼朋友,这个电路貌似没有过充过放保护?需要另外设置吗?另外的电路会增加功耗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稳压管提供了过充保护,过放保护与充电无关,需要另外设计。

网友B:
镍氢一般不用过冲过放保护的,加PTC或双金属片之类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