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高低边驱动

楼主(2011-12-23):
请问大家继电器的线圈端采用高边驱动和低边驱动有什么区别?我看所有的资料上基本都是低边驱动,在驱动端和电源端增加反向电动势保护二极管。
  我之前用过的继电器做个测试设备,第一版没有问题,第二版突然出现问题,怎么隔离都不行,后来看资料时突然注意到这一块的区别。

网友A:
如果驱动管类型(P或N)随之改变的话,上下边驱动没有本质差别。

网友B:
一般喜欢底边驱动,相对容易实现

使用的管子相对少

楼主:
也看了些驱动电路,自己也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确实在地线上用示波器看到了干扰脉冲,连带单片机电源也有,传两张图片上去00为地线隔离前后的干扰,01是地线与电源上的干扰抓图;从00可以看出地线的瞬态干扰可达8v,,该如何去抑制这个干扰?

楼主:
又沉底了

网友C(2019-01-07):
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案了?我也遇到了,不知所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沉底了

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案了?我也遇到了,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