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 跑频?

楼主(2011-12-23):
扫频仪(MS8604A)设置:Freq = 2.41Ghz 、 Band = 5MHz 、 Amp = -10db
发现一尖峰从左边慢慢移到右,5秒钟后又从左边开始移到右边....
发送方式为:每50ms发一包数据(250kbps GFSK)
已排除模块硬件问题(更换别人的模块后依旧)

不解!

网友A:
要么你程序有问题,要么就是你频谱的事

楼主:
应该是错觉,频谱宽了...

楼主:
能收到数据。

有可能是频谱仪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模块频率漂移,也有可能是二者综合
程序就是设定频点,功率,频偏,调制方式,想不出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FSK本来就是靠频率的变化来表达信息的,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对,应该使用频谱分析仪来测中心频率,是否频漂一目了然。因2500采用晶体振荡器+VCO、PLL生成载波,在环境温度没有明显变化时,频率的稳定性是很高的,加上适当的AFC,一般的温变也可克服,收发信道的工作环境温度差别很大时可以采取使用低温漂晶体的办法来改善。

楼主:
发“纯载波”后观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