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是反向输出吗?

楼主(2011-12-23):
74HC245是反向输出吗?我看到它写的是八路三态同相总线收发器,如果G为低电平,DIR为高电平,那么输出A=B,但是又没看到真值表,它是否输出为反向呢?实际的电路板却是这样的,输入接上拉电阻的,只能输入低电平有效才对啊!输出高电平才能驱动数码管显示!

网友A:
245是正向输出的,作用是用来加强输出的信号。按这个电路来说,输入高低电平哪个有效,要看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了?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人家告诉你是同向还是反向,你就相信吗?

网友C:
hc245是双向输入的!!可以作为通讯io的驱动用的!!!

网友D:
245比244好处是引脚整齐,画PCB时方便

网友E:
楼主把LS3_Y1,LS3_Y2,LS3_Y3那部分电路也贴出来,或者LS3是哪个型号的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