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1-12-23):
最近在调试一单片机串口波特率时,因为要求115200bps,这时需要串口接一外部时钟1.8432/2mhz,设计时采用1.8432MHZ通过CPLD二分频,发现电压峰峰值才3.6V,单片机要求5V,这样又加了74hc244进行了驱动发现连到单片机的IO口上还是不行,如果通过54HC74对1.8432M进行二分频就可以。难道这两种脉冲有什么区别吗?起码通过示波器没发现什么区别.

网友A:
用74HCT244估计可以,也可能你用的是假货。1.8MHz 是很低的频率,你的电路错误的可能性也相当大,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