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一下滤波器

楼主(2011-12-23):
请教一下,上面的那个图。
我设的 幅度1v  偏置 10v 的正弦波 怎么输出端也能输出 2-3v的正弦波。本身偏置不是已经超出 运放供电的电压范围了吗?(怎么好像跟偏置没有关系是的呀)

楼主:
如果运放的+端接地,频率100 的 范围1-2v的正弦波,能不能通过?
(上电路的f0 = 100)

网友A:
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

网友B:
幅度1v  偏置 10v ?

网友C:
回复 网友A:

LTSPICE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