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

楼主(2011-12-23):
请问大哥大姐们,
下面这个电路具体怎么分析啊。
那些串的电阻都是几百K的。
运放两端的供电就是四个二极管两端给的

网友A:
这是个积分器电路
但是你说的那个供电就没没有看懂。。。
输入的信号是什么形式的啊

网友B:
差分放大器,积分电路,再加上四个二极管的双向箝位电路。运放2脚、3脚的输入电压V: Vn15 < V < Vp15.

网友C:
差分放大,前端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