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的遥控端是怎么个用法

楼主(2011-12-23):
小弟菜鸟:
有个dcdc电源模块,上边有个remote脚,我看那个模块的pdf说的很模糊,哪位大哥可以给我讲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A:
发个规格书来看看?才好指点一二啊

楼主:
b] 2# jjjyufan JJJYUFAN大哥,谢谢你啊,回答了我好几个问题,好人啊!这个remote on/off是不是就是输出开关,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个意思。没用过带这种开关的电源模块,问的很业余,总之十分感谢!

网友A:
就是电源模块的关闭开启脚。
你可以实际高低电平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谢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JJJYUFAN 大哥,我再问个问题,这个应用笔记中有这个图,为什么要在输出和输入间加电容呢?如图在框内

网友A:
此电容为Y电容,作用是减少电磁干扰即EMC,具体说是减少EMC的共模干扰。

网友A:
可以搜索看看这本书“EMC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