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 数据从0xFF 变成了0x00

楼主(2011-12-23):
我用的是W25X16的芯片。
在我擦除全片以后。读取的数据是0xFF.
但是在我烧写几次以后,读取的数据变成了0x00(程序没有变动,只是后来烧写的时候没有擦除,但是也没有写入任何东西)
这个是为什么呢 谁知道么

网友A(2012-05-31):
我可以很负责告诉你,你的芯片是水货,换个正品试试!

网友B(2012-07-17):
应该是没擦出的原因吧。FLASH写新东西前必须擦除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擦除后为0xff,写的时候只有写0时改变对应位的值为0,写1的时候对应位不变,这样的话你如果只擦除了一次的话,那么多写几次,那么可能所有位都被改为0。我猜的啊,没有看过FLASH方面的工艺方面的资料,但是写新数据前,flash必须擦除是千真万确的。

网友C:
有可能是3#所说。必须要全部擦除

网友D(2012-08-21):
指令格式对了么?还有就是读取的页地址和PCWORD对了么?

网友E:
我的脸上色斑很多,试了还多美白产品都没用。有些增白去斑的化妆品,一停用还会长更多出来。我同学推荐我到乐购时尚网http://www.letgogo.com/#r-pgldd买了NE美白茶 ,我只是报着试试的心理喝了一包。没想到效果确实不错,还没有反弹。现在我已经在喝第2包了。l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