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不恒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23):
恒流源的最大输出电流和负载电阻大小、运放最大输出电压有关的。

网友B:
思路破,别冤枉电路破!
恒流源要恒流,是要有电压需求的:
恒流时,I = 2.5V/1.2K 约2mA。负载2K,需电压4V,则U3B需要输出6.5V多一点。

LZ运放供电几伏?,若是5V的话,1.2K负载就超供电电压了。不能抬高供电电压的话,把2.5V和1.2K按比例减少。

楼主:
奥,多谢指导

网友C:
这个电路要求R12,R13,R14,R15精确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