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元件标注问题

楼主(2011-12-23):
在一个pcb工程下有多个原理图时,希望每一个图纸上游独特的标注,比如,图纸1上的电阻元件标注为R100.R101.R102....而第二张图纸的标注为R200.R201.R202....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不用人工去标注?

网友A:
使用Altium Designer软件中,Tools->Anotate Schematics...,弹出Anotate的对话框,如下所示

其中,箭头1所指红圈内的start index项可设置你所说的起始值,即可按你的要求递增显示。
实现步骤的顺序,如图所示,按照数字先后设置或单击相关按钮即可。

网友A:
接下来,会弹出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对话框,如下所示,

按图中顺序点击红圈内的按钮,即可实现电阻、电容等标号的修改,如下所示

网友B:
楼上细心,值得表扬。

网友A:
谢谢4楼的表扬!
把话说到位,省着下次麻烦!

楼主:
绝对正点,满分:P

网友C:
3楼厉害,我也搞到一招了。:lol

网友A:
我只是软件用的熟一点罢了。真正把高速PCB画明白的,才真的厉害!
向各位前辈学习!
向Altium原厂学习!

网友D(2013-08-26):
引用 网友E:
牛人,学习了

向牛人学习

网友(2014-03-20):
又学一招

网友F(2015-03-06):
3楼说的很详细啊~~一些工具性软件用熟了会发现有很多功能用起来会让效率提高很多的。

网友G(2015-05-21):
我想问一下,关于修改图纸时遇到的标注问题:

一,不想改变某些已标注的器件,怎么设定?
二,能不能设置规格一样的元器件按顺序排列?

网友H:
先把把图所有标注复位成“?”。然后再查找相同“?”。再都改成’1?" 或“2?”等,最后再重新自己编带“?”的。这样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