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723A用什么烧录器可以在线烧?

楼主(2011-12-23):
KIT 2 ,KIT 3都不行,PM3 开始可以,后来又不行了.
RB6,RB7,MCLR三个脚都是空出来专给烧录用的.

楼主:
KIT 3开始也是可以的,后来又不行了. 真是奇怪,点擦除显示成功,实际没擦除.

网友A:
ICD2,ICD3

网友B:
如图,KIT3肯定是可以的,自己检查别的地方去吧

网友C:
是批量生产在线烧录,还是研发样机在线烧录,工具不同的

网友D:
723有个内部LDO的滤波电容,一定要接上,至少104.

楼主:
用KIT 3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