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age$$RO$$Limit|等符号的意义(转)

楼主(2011-12-23):
ARM IMPORT Image$$RO$$Limit 的含义
IMPORT |Image$$RO$$Base| ; Base of ROM code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IMPORT MMU_SetAsyncBusMode
IMPORT MMU_SetFastBusMode ;

IMPORT Main
;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

对于刚学习ARM的人来说,如果分析它的启动代码,往往不明白下面几个变量的含义:|Image$$RO$$Limit||Image$$RW$$Base||Image$$ZI$$Base|

首先申明我使用的调试软件为ADS1.2,当我们把程序编写好以后,就要进行编译和链接了,在ADS1.2中选择MAKE按钮,会出现一个Errors and Warnings 的对话框,在该栏中显示编译和链接的结果,如果没有错误,在文件的最后应该能看到Image component sizes,后面紧跟的依次是Code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各个项目的字节数,最后会有他们的一个统计数据:

Code 163632 RO Data 20939 RW Data 53 ZI Data 17028

Tatal RO size (Code+ RO Data)
184571 (180.25kB)

Tatal RW size(RW Data+ ZI Data)
17081(16.68 kB)

Tatal ROM size(Code+ RO Data+ RW Data)
184624(180.30 kB)

后面的字节数是根据用户不同的程序而来的,下面就以上面的数据为例来介绍那几个变量的计算。

ADSDebug Settings中有一栏是Linker/ARM Linker,在output选项中有一个RO base选项,下面应该有一个地址,我这里是0x0c100000(不是每个都一样的),后面的RW base 地址是0x0c200000,然后在Options选项中有Image entry point ,是一个初始程序的入口地址,我这里是0x0c100000

有了上面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完全知道这几个变量是怎么来的了:

|Image$$RO$$Base| = Image entry point = 0x0c100000 ;表示程序代码存放的起始地址

|Image$$RO$$Limit|=程序代码起始地址+代码长度+1=0x0c100000+Tatal RO size+1

= 0x0c100000 + 184571 + 1 = 0x0c100000 +0x2D0FB + 1

= 0x0c12d0fc

|Image$$RW$$Base| = 0x0c200000 ;RW base 地址指定

|Image$$RW$$Limit| =|Image$$RW$$Base|+ RW Data 53 = 0x0c200000+0x374的倍数,055,共56个单元)

=0x0c200037

|Image$$ZI$$Base| = |Image$$RW$$Limit| + 1 =0x0c200038

|Image$$ZI$$Limit| = |Image$$ZI$$Base| + ZI Data 17028

=0x0c200038 + 0x4284

=0x0c2042bc

也可以由此计算:

|Image$$ZI$$Limit| = |Image$$RW$$Base| +TatalRWsize(RWData+ZIData) 17081

=0x0c200000+0x42b9+3(要满足4的倍数)

=0x0c2042bc

楼主:
ARM启动代码学习(一)RORW还有ZI代表什么?

一般而言,一个程序包括只读的代码段和可读写的数据段。在ARM的集成开发环境中,只读的代码段和常量被称作RO(ReadOnly);可读写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被称作RW(ReadWrite)RW段中要被初始化为零的变量被称为ZI(ZeroInit)。对于嵌入式系统而言,程序映象都是存储在Flash存储器等一些非易失性器件中的,而在运行时,程序中的RW段必须重新装载到可读写的RAM中。这就涉及到程序的加载时域和运行时域。简单来说,程序的加载时域就是指程序烧入Flash中的状态,运行时域是指程序执行时的状态。对于比较简单的情况,可以在ADS集成开发环境的ARM LINKER选项中指定RO BASERW BASE,告知连接器RORW的连接基地址。对于复杂情况,如RO段被分成几部分并映射到存储空间的多个地方时,需要创建一个称为分布装载描述文件的文本文件,通知连接器把程序的某一部分连接在存储器的某个地址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分布装载描述文件中的定义要按照系统重定向后的存储器分布情况进行。在引导程序完成初始化的任务后,应该把主程序转移到RAM中去运行,以加快系统的运行速度。

什么是arm的映像文件,arm映像文件其实就是可执行文件,包括binhex两种格式,可以直接烧到rom里执行。在axd调试过程中,我们调试的是axf文件,其实这也是一种映像文件,它只是在bin文件中加了一个文件头和一些调试信息。映像文件一般由域组成,域最多由三个输出段组成(RO,RW,ZI)组成,输出段又由输入段组成。所谓域,指的就是整个bin映像文件所处在的区域,它又分为加载域和运行域。加载域就是映像文件被静态存放的工作区域,一般来说flash里的 整个bin文件所在的地址空间就是加载域,当然在程序一般都不会放在 flash里执行,一般都会搬到sdram里运行工作,它们在被搬到sdram里工作所处的地址空间就是运行域。我们输入的代码,一般有代码部分和数据部分,这就是所谓的输入段,经过编译后就变成了bin文件中ro段和rw段,还有所谓的zi段,这就是输出段。对于加载域中的输出段,一般来说ro段后面紧跟着rw段,rw段后面紧跟着zi段。在运行域中这些输出段并不连续,但rwzi一定是连着的。zi段和rw段中的数据其实可以是rw属性。

| Image$$RO$$Base| |Image$$RO$$Limit| |Image$$RW$$Base| |Image$$ZI$$Base| |Image$$ZI$$Limit|这几个变量是编译器通知的,我们在 makefile文件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值。它们指示了在运行域中各个输出段所处的地址空间,| Image$$RO$$Base| 就是ro段在运行域中的起始地址,|Image$$RO$$Limit| ro段在运行域中的截止地址,其它依次类推。我们可以在linkeroutput中指定,在 simple模式中,ro base对应的就是| Image$$RO$$Base|rw base 对应的是|Image$$RW$$Base|,由于rwzi相连,|Image$$ZI$$Base| 就等于|Image$$RW$$limit|。其它的值都是编译器自动计算出来的。
下面是2410启动代码的搬运部分,我给出注释:
BaseOfROM DCD |Image$$RO$$Base|
TopOfROM DCD |Image$$RO$$Limit|
BaseOfBSS DCD |Image$$RW$$Base|
BaseOfZero DCD |Image$$ZI$$Base|
EndOfBSS DCD |Image$$ZI$$Limit|
adr r0, ResetEntry; ResetEntry是复位运行时域的起始地址,在boot nand中一般是0
ldr r2, BaseOfROM;
cmp r0, r2
ldreq r0, TopOfROM;TopOfROM=0x30001de0,代码段地址的结束
beq InitRam
ldr r3, TopOfROM
part 1,通过比较,将ro搬到sdram里,搬到的目的地址从 | Image$$RO$$Base| 开始,到|Image$$RO$$Limit|结束
ldmia r0!, {r4-r7} ;r0值作为地址处(ResetEntry)连续的432位数依次转入r4r5r6r7;同时r0增加。
stmia r2!, {r4-r7};r4r5r6r7的值依次存入|Image$$RO$$Base|地址处;同时r2增加。
cmp r2, r3
bcc %B0;
part 2,搬rw段到sdram,目的地址从|Image$$RW$$Base| 开始,到|Image$$ZI$$Base|结束
sub r2, r2, r3;r2=0 ;上面拷贝时每次拷贝4个双字(32位)大小,但是RO段大小不一定是4的整数倍,所以可能多拷贝了几个双字大小,r2-r3得到多拷贝的个数
sub r0, r0, r2 ;r0-(r2-r3)可以使r0指向在boot nandRO的结束地址
InitRam ;carry rw to baseofBSS
ldr r2, BaseOfBSS ;TopOfROM=0x30001de0,baseofrw
ldr r3, BaseOfZero ;BaseOfZero=0x30001de0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part 3,将sdram zi初始化为0,地址从|Image$$ZI$$Base||Image$$ZI$$Limit|
mov r0, #0;init 0
ldr r3, EndOfBSS;EndOfBSS=30001e40
cmp r2, r3
strcc r0, [r2], #4
bcc %B1
至此三个输出段组成(RO,RW,ZI)拷贝和初始化结束。

RO段、RW段和ZI

ARM。这些必须要懂:一直以来对于ARM体系中所描述的RORWZI数据存在似是而非的理解,这段时间对其仔细了解了一番,发现了一些规律,理解了一些以前书本上有的但是不理解的东西,我想应该有不少人也有和我同样的困惑,因此将我的一些关于RORWZI的理解写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要了解RORWZI需要首先了解以下知识:
ARM程序的组成
此处所说的“ARM程序是指在ARM系统中正在执行的程序,而非保存在ROM中的bin映像(image)文件,这一点清注意区别。
一个ARM程序包含3部分:RORWZI
RO是程序中的指令和常量
RW是程序中的已初始化变量
ZI是程序中的未初始化的变量
由以上3点说明可以理解为:
RO就是readonly
RW就是read/write
ZI就是zero
ARM映像文件的组成
所谓ARM映像文件就是指烧录到ROM中的bin文件,也成为image文件。以下用Image文件来称呼它。
Image文件包含了RORW数据。
之所以Image文件不包含ZI数据,是因为ZI数据都是0,没必要包含,只要程序运行之前将ZI数据所在的区域一律清零即可。包含进去反而浪费存储空间。
Q:为什么Image中必须包含RORW
A:因为RO中的指令和常量以及RW中初始化过的变量是不能像ZI那样无中生有的。
ARM程序的执行过程
从以上两点可以知道,烧录到ROM中的image文件与实际运行时的ARM程序之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就有必要了解ARM程序是如何从ROM中的image到达实际运行状态的。
实际上,RO中的指令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1. RWROM中搬到RAM中,因为RW是变量,变量不能存在ROM中。
2. ZI所在的RAM区域全部清零,因为ZI区域并不在Image中,所以需要程序根据编译器给出的ZI地址及大小来将相应得RAM区域清零。ZI中也是变量,同理:变量不能存在ROM
在程序运行的最初阶段,RO中的指令完成了这两项工作后C程序才能正常访问变量。否则只能运行不含变量的代码。

关于|Image$$RO$$Limit|等符号的意义
一个简易的映像文件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个只读(RO)区域;

一个读写(RW)区域;

一个被0初始化(ZI)的区域。
我们采用如下的方法,在链接器中指定每个区域在执行时的定位地址:
-RO-base
exec_address1
指示链接器将只读(RO)区域定位在exec_address1地址处(例如,定位在ROM空间的起始地址上);
-RW-base
exec_address2
指示链接器将读写(RW)区域定位在exec_address2地址处。
RW(数据)区域中,也可能含有程序代码,这是因为程序有时候需要自我修改(或产生新的代码),类似的,RO(代码)区域中可能包含只读的数据(例如字符串,常数等)。
链接器在创建上述区域的同时产生相应的符号并把地址信息传递给这些符号,从而允许将区域从它的加载地址拷贝到执行地址。这些符号描述了每个区域的起始地址和大小限制。这些符号的列举和定义,请参考附图。
在这里,exec_address1RO区域的执行地址,它与RO区域在代码加载时的地址相同。exec_address2RW的代码执行地址,它与RW区在加载时的地址是不一样的,RW在加载时是紧接在R0区域后面的,因此在C程序执行之前,它必须被移到正确的地址上去。同时,ZI区域也必须重新创建(因为在加载阶段,不存在ZI区域)。
在一个简单的image里面:
Image$$RO$$Base:
RO段的执行地址开始和装载地址开始,由-RO-BASE这个参数指定的
Image$$RO$$Limit:
RO段的装载地址结束的后一个地址,也就是RW的装载地址的开始。(在一个simple image里面,装载的时候,RO段被装载在-RO-BASE指定的地址,后面紧跟着的是RW的数据,注意,在simple image执行的时候,因为ro段的装载地址和执行地址相同,所以不需要移动,而RW的执行地址是由-RW-BASE指定的,所以需要移动!)
Image$$RW$$Base:
rw段的执行地址,由-rw-base这个参数指定!
总结一下:
没运行前:flash中的ro段是ro-base指定的地址开始,等ro段完了(也就是Image$$RO$$Base~Image$$RO$$limit-1),后面紧接着就是rw(也就是Image$$RO$$limit~。。。)
运行时:flash中的ro段地址没有动,还是Image$$RO$$Base~Image$$RO$$limit-1,原来flash中的rw段移到了sdram中,地址为Image$$RW$$Base~Image$$ZI$$Base,然后又初始化了一段ZI区!
呵呵!写点这个就当和我一样的弱人共勉吧!如有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共同进步
在一个简单的image里面:
Image$$RO$$Base:
RO段的执行地址开始和装载地址开始,由-RO-BASE这个参数指定的
Image$$RO$$Limit:
RO段的装载地址结束的后一个地址,也就是RW的装载地址的开始。(在一个simple image里面,装载的时候,RO段被装载在-RO-BASE指定的地址,后面紧跟着的是RW的数据,注意,在simple image执行的时候,因为ro段的装载地址和执行地址相同,所以不需要移动,而RW的执行地址是由-RW-BASE指定的,所以需要移动!)
Image$$RW$$Base:
rw段的执行地址,由-rw-base这个参数指定!
总结一下:
没运行前:flash中的ro段是ro-base指定的地址开始,等ro段完了(也就是Image$$RO$$Base~Image$$RO$$limit-1),后面紧接着就是rw(也就是Image$$RO$$limit~。。。)
运行时:flash中的ro段地址没有动,还是Image$$RO$$Base~Image$$RO$$limit-1,原来flash中的rw段移到了sdram中,地址为Image$$RW$$Base~Image$$ZI$$Base,然后又初始化了一段ZI区!
呵呵!写点这个就当和我一样的弱人共勉吧!如有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共同进步 <!--[if !vml]-->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