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功放电路

楼主(2011-12-23):
如图是我最近玩的一款由TDA7377制作的汽车音响功放输出电路,对于它的输出部分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希望大虾们多多指导:
    1,喇叭负为什么不直接接地啊?这样接有什么好处吗?能改善OTL输出的不足嘛?
    2,在C45旁为什么要并联个470的电阻,这样不会影响输出功率嘛?

楼主:

不好意思 上面图有点错,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通交隔直,可能是为了保护喇叭的吧,R46用来放电,这是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B:
为了消除喇叭的感性负载,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C:
因为是单电源供电,输出会有直流,需用电容隔直,如果是BTL的话就不用了

网友D(2012-02-07):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E(2013-02-05):
要是有完整的原理图就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