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 stm8 can过滤设置

楼主(2011-12-23):
void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Number_TypeDef CAN_FilterNumber,
                    FunctionalState CAN_FilterActivation,
                    CAN_FilterMode_TypeDef CAN_FilterMode,
                    CAN_FilterScale_TypeDef CAN_FilterScale,
                    uint8_t CAN_FilterID1,
                    uint8_t CAN_FilterID2,
                    uint8_t CAN_FilterID3,
                    uint8_t CAN_FilterID4,
                    uint8_t CAN_FilterIDMask1,
                    uint8_t CAN_FilterIDMask2,
                    uint8_t CAN_FilterIDMask3,
                    uint8_t CAN_FilterIDMask4)
假设我要过滤0x21这个id,请问CAN_FilterID?,CAN_FilterIDMask? 都该怎么设置?

楼主:
参考数据手册终于弄明白了 STM8S and STM8A microcontroller

要结合can协议帧格式的定义来,刚开始我把这个想简单了。

网友A(2013-11-05):
引用 楼主:
参考数据手册终于弄明白了

要结合can协议帧格式的定义来,刚开始我把这个想简单了。 ...

亲,能解释下怎么弄得吗??QQ:792195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