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Q-2烟雾传感器所测烟雾浓度与其输出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1-12-23):
小弟不才,现在在做MQ-2烟雾传感器与单片机的设计,现在遇到关于MQ-2烟雾传感器所测烟雾浓度与其输出电压的关系问题,写程序卡在这里了。各位大神可有指点的方法

网友A:
用过MQ-4甲烷探头
单个探头不是线性关系
一批探头之间也不一致
时间漂移和温度漂移也不确定
结论:只能设置门限做定性分析

网友B:
是的,传感器MQ系列,要做数据显示的话,要做在产品出厂前做标定即可

楼主:
2# batsong 目前只能采取设定门限的方法

楼主:
3# McuPlayer 这款传感器我找过他很多资料,基本都没关于输出电压与烟雾浓度的关系。现在只能像2楼所说一样,设定门限值

网友(2013-05-28):
具体咋么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