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的正确布线方式

楼主(2011-12-23):
这种去耦电容的布线方式有什么 不好

网友A:
对于这个图,关键在于MCU GND脚的过孔,电流从VCC,经过整个MCU,从GND脚直接流向大地。
应去掉GND脚右边的过孔,把GND脚直接连到DeCap的GND脚。

网友B:
在protel里是不是要先手动把电源线,底线和去耦电容都画好,然后再做自动布线呢?

网友C:
画了快10年板没用过PROTEL的自动布线功能,只铺地不是手动

网友D:
最好效果:  路径最短,环路最小。

网友E:
赞同“基本没用过PROTEL的自动布线功能,只铺地不是手动”
毕竟,设计的PCB 不是 象 计算机主板、手机主板 那样 复杂的 电路。
另外, 电源 流过的 路径 最好是 从电源器件输出(如电源滤波电容)先到 去耦C 再到 MCU(或其它类型的IC)。

网友F:
这个除非是使用接地平面,否则地回路的阻抗太高,反而会加剧电源的波动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