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需要在PC上安装驱动的USB转232方案

楼主(2011-12-23):
(无正文)

楼主:
有木有啊有木有?!

网友A:
应该没有,除非操作系统自带

网友B:
应该可以,不过响应速度就很慢了!
   比如作HID免驱动的双向通信,只不过是一个转发的过程!
且控制不是控制串口,而是控制USB了

楼主:
速度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就是不想要用户装驱动,

之前的产品用的是标准串口,插上机器点开程序就能用,程序都是绿色免安装的,可以自动识别仪器连接的串口号。

考虑到现在串口逐渐被淘汰,换USB接口属于势在必行,但现在的USB转串口都是需要安装驱动。

要知道装驱动这个操作对用户来说太容易出现问题了,一旦出问题对售后就是个灾难,电话里根本解释不清,有些用户基本上就是电脑盲,会开机、会打字都很不容易了,必须考虑到这部分用户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HID类的可以免驱,CDC类的可以免驱吗,CDC类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C:
你试着自己就做个程序,把安装过程一键搞定。

楼主:
你试着自己就做个程序,把安装过程一键搞定。
引用 网友C:

想法是好滴,就是对俺的要求有点高了:lol

网友D:
我有一个专利,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呵呵

楼主(2012-01-30):
我有一个专利,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呵呵
引用 网友D:

哪方面的专利?关于安装程序的,还是USB转232的?

网友E:
方法1 用cdc 类,pid 和hid 用win已有的
方法2 枚举成usb组合设备,其中一个是光驱,自动运行安装驱动

网友F(2013-03-04):
使用MCP2200的芯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microchip要外接晶振,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