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结构问题

楼主(2011-12-24):
a、长按“设定”键,直至显示“PASS”,表示要输入密码;
                b、用“◄”键移动闪烁数字,用“▲”键修改闪烁数字,即可输入密码;
                c、确认密码输入正确后,按“设定”键确认,即可进入参数设定菜单;
                d、进入参数设定菜单后,用“▲”键可以选择菜单;
                e、选择好菜单后,按“设定”键可进入该项参数的设置;
                f、进入参数的设置后,用“▲”键可以选择参数值;
                g、参数值修改完成后,按“设定”键确认修改,按“取消”键取消修改;
                h、当各项参数修改完成后,按“取消”键退出参数设定菜单,即完成设置。
对于这样一个键盘,请大家给一点思路,谢谢。

网友A:
状态机而已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键盘+显示的人机界面程序。用状态机的思路去实现最好。

大概思路:
第一步、先划分好状态。比如
0、不设置状态
1、输入密码状态
2、输入参数1状态
3、输入参数2状态
4、……

第二步、按键程序
根据不同的状态,执行不同的按键功能。按键功能主要包括:
1、状态迁移
2、参数调节(+1、-1)
3、执行某个具体的动作

第三步、显示程序
根据不同的状态,分别显示不同的内容。

可以参阅《匠人手记》有关**。

网友C:
耶,我曾经也为这个头疼很久。仿佛回到两年前。哈哈。
不知道有没有人写出在8位单片机上用的图形系统没?
因为工作上不用,一直没有时间尝试。很想写个。不知道有人做过没,可行不?

网友D:
以前公司也是用液晶屏和数码管,一个程序90%的事情都是在忙显示和键盘,后来用了触摸屏,简单了不少,以前10天的活现在1个钟头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自己水平提高了的原因;P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最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匠人手记这本书,印象最深的就是匠人的状态机思路,匠人的那个魔幻棒时钟受益匪浅啊

网友F:
这个比较大,不好说! 我也是从同事那学来的!
  用界面变量记录当前界面,还要使用一大堆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