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做过三线多机通信?

楼主(2011-12-24):
我说的多机也不是很多,大概是一主三从或四从这样子的,现在正在想方法的可行性(通信时间不作要求);不知道有没人做过,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A:
三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单片机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用3个IO口来连接,而达到通信的目的,即是自己做一个通信协议,既不是串口,也不是I2C。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网上找下,应该有不少

网友A:
既然不要速度,模拟串口的方式就OK咯,2根线就够了吧。其实I2C是板上低速多主机通讯的首选。

网友B:
一拖四,很简单,主站加一个4052或者4529就行了;三线双向:RD,TD,GND。

网友C:
1根线都可以,自己做一个单总线就可以了

网友D:
没事别折腾这种另类的东东,真的:sleepy:

楼主:
不是我想折腾,而是串口给用了,没串口用了,没办法才搞的

网友E:
PHILIPS OPTICAL STORAGE
DSA INTERFACE BUS PROTOCOL

楼主:
三线一个机对一个机的做过了很多了,就没做过一对多的

网友F:
我用 UART 做多机,不用 IO,效率太低。

网友G:
参考can总线的方法。其实,多机总线通信,最大的问题是--竟争总线

网友H:
参考can总线的方法。其实,多机总线通信,最大的问题是--竟争总线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 多机通信的 结构 是主从结构,这个问题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