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touch 如何用弹簧作为感应

楼主(2011-12-24):
画了个PCB,做了4个Key。 PCB触摸没问题。但是连接到面板需要弹簧连接PCB与面板。在原有PCB焊接了个感应,没有一点反应,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手不能直接接触金属电极(弹簧),之间加个亚克力OK了。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你楼主效率挺高的,刚发完帖子,这边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有需要ST芯片,欢迎来找我,谢谢,QQ:275527307

网友B:
给楼主推荐一感应式按键驱动芯片,价格在1元左右,两通道。ST02D(国产的)

网友C:
这解决问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