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KHZ LC并联谐振,L与C的大小如何确定?

楼主(2011-12-24):
我也知道fo=2pin根号下LC分之1
当你随便确定L后,你再算出来的C
这样做的结果多半是不行的。
我计算后得到这样的几个结果。
22UH与4.7UF
220UH与0.47UF
10UH与10UF
算出来,大概都在15到17KHz左右
而且我试了实际的电路,
10UH与10UF
根本就没有对15到17K的信号进行选频放大。
所以请叫一下大家,如何算。
我记得要根据Q值来算的。
可忘了。

网友:
用这组参数呢220UH与0.47UF

楼主:
这个就没试,我在网上看别人都使用的是10mh与0.01uf的还有就是22mh与8200pf的
也就是电感都很大,电容小,而我又想用小电感,因为mh级的贴片电感体积太大了,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围观

网友B:
并联还是串联
只有串联才会放大电压的

网友C:
视需要的特性阻抗定

网友D:
理想元件的话,随你怎么取,问题是不存在理想元件,所以还要考虑Q值。

网友E:
在该频率下,容抗感抗要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