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不显示 过孔无网络

楼主(2011-12-24):
(无正文)

楼主:
过孔没有网络标号,见图。

楼主:
补充一点: PCB文件下,design--options--systems--connections,已选中。

楼主:
view--connections-show all 不起作用。。

网友A:
你这图纸以前有没有网络啊,有些图纸复制过来是可以不带网络复制过来的,个人意见,还是不要用99SE了,换AD吧,好用些,然后,软件也就是个工具,那些设置改来改去没啥意思,改的不好就问题多多,能正常用就行。

楼主:
恩,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