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0A 的数控直流电流源

楼主(2011-12-24):
想设计一个 3V,0-100A 的数控直流电流源。目前的想法是用现成的 3V ,100A 的直流电源,控制部分用线性电路去控制。目标分辨率做到 10mA,稳定度 20mA 。大家帮忙看看要做到这个指标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关键之一,电流采样;关键之二:避免振荡。
如果后加控制管,那么输入3V是输出不了3V的,同时输出0V时耗散功率很大。

网友B:
Microchip  的16位、32位单片机可以关注一下,有针对数字电源推出的全新系列单片机

楼主:
回 2 楼,输出不需要 3 V,主要是为了测量接触电阻用。电流采样用锰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