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 TIM问题

楼主(2011-12-24):
在固件库中 TIM_ClockDivision时间分割具体是什么意思?影响定时器的定时频率吗?谢谢!刚开始学习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2-03-03):
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个回复的,我自己做实验弄了弄,其实和频率分割没有什么关系。可能只是为了计数准确?

网友A:
分频是为了适应不用外设所需的不同的频率,可以是时钟更灵活。

网友B:
看看我的这个博客:http://bbs.**/BLOG_ARTICLE_2631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