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TM32高级定时器的更新中断(UIF)理解疑惑求答

楼主(2011-12-24):
这里有几个更新事件我有点搞晕了,但是看TIM1状态寄存器很清楚
一个是UIF,一个是CC1IF(CC1~CC4捕获/比较标志位)
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各位:
第一个问题?中央对齐模式的PDF解说:在中央对齐模式,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自动加载的值(TIMx_ARR寄存器)−1,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向下计数到1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下溢事件;然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
假如ARR=8
我的理解是,从0计到7时候产生一个溢出事件,从8计到1产生一个下溢事件,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第二个问题?在这个解答中还有个问题,这些溢出事件,和下溢事件.产生的时候哪个标志位.被作用了.是UIF呢?还是CCXF.
我的理解是,溢出事件,和下溢事件.都让UIF=1吗?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但是从PDF219页图83中好像应该是CCXF,不论是上溢,还是下溢.

第三个问题?关于RCR在说到重复计数器的时候,209页PDF说明中有这么一段
”解释了计数器上溢/下溢时更新事件(UEV)是如何产生的,然而事实上它只能在重复计数达到0的时候产生,注意只在RCR=0时候,才会产生更新事件,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不会产生更新事件了.
这里的更新事件的标志位的应该只是准对UIF吧?

楼主:
第四个问题是?假如在中央模式三下,上溢和下溢都产生更新.我现在理解如果说重复计数齐RCR没被设置过默认等于0.
所以在上上溢和下溢时候都产生了更新,这个更新应该同时作用于两个标志位.一个是UIF,还有一个是CC1~CC4IF.
(只要只中断使能寄存器DIER使能了相对应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