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转换效率问题!

楼主(2011-12-24):
和手册推荐的电路一模一样,怎么就是效率达不到手册说的%90呢?

网友A:
电感一定要选用功率型的    二极管要选用肖特基的 电流要足够大 否则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网友B:
说的没有错,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还是mosfet的选型很重要的!!

网友C:
加深印象了

网友D:
确实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