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MATLAB产生FIR滤波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要产生FIR滤波系数,用MATLAB由两种方法,一种是工具箱,一种是编写代码
在工具箱里面,可以直接设置采样频率。
但是,采用编写代码的时候,以采用fir2函数为例
f=[0 0.6 0.6 1]
m=[1 1 0 0]
b=fir2(30,f,m)
书上说这样就可以产生滤波系数,但是和工具箱相比,好像少了采样频率的设置,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书上写漏了呢?还是说我哪里理解漏了?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小生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第二个问题:通带波纹应该怎么确定和控制呢?在使用MATLAB的时候

网友A:
f=[0 0.6 0.6 1]
1对应采样频率一半

楼主:
f=[0 0.6 0.6 1]
1对应采样频率一半
引用 网友A:

书上是这么写的,但是我都没有设置过采样频率,那我怎么知道它所对应的一半是多少呢?

网友A:
举个例子,你用这组系数去滤采样频率10k的信号,1对应的就是5K频率点

网友B(2012-02-07):
6楼为何发笑